见鬼了,我控制的SDRAM内存条就是读不出数据来?

楼主(2003-11-20):
不知道我的思路会有什么问题,数据总读不出来,是不是加给内存条的时钟振幅太低了,:
1.器件:使用SDRAM内存条,FPGA用ACEX1K-3,外加20MHZ的时钟(速度要求不高),另外,该时钟通过FPGA倒相之后直接加给内存条做为它的运行时钟(不知为什么,振幅只有2.1V左右).
2.上电之后,不立即进行初始设置.只有当FPGA从计算机端口锁存第一个数据时,FPGA才对内存条进行模式设置和初次充电和刷新等初始工作.以后每接一个数据就充电和刷新一次,时间最大不会超过13us .
初始化程序如下:
--process4: Issue the Initialization command first;
initial: Process(clk,reset)
        signal     initial_temp:    std_logic_vector(10 downto 0);
         begin
          if reset = '0' then
                initial_addr_counter<="000000000000";
                initial_temp<="0000000000000001";
                cmd0<="1111";
                initial_end<='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load_mode_con='1' then
              if initial_temp(15)='0' then
                   initial_temp(15 downto 1)<=initial_temp(14 downto 0);
                   initial_temp(0)<='0';
                   if initial_temp(2)='1' then
                      cmd0<="1111";
                      initial_addr_counter(10) <='1';
                   elsif initial_temp(3)='1' then
                      cmd0<="0010";    ------ -----precharge
                   elsif initial_temp(4)='1' then
                      cmd0<="1111";    ------ -----precharge
                      initial_addr_counter(10)<='0';
                   elsif initial_temp(5)='1' or initial_temp(9)='1' then
                      cmd0<="0001"; ---auto refresh
                      initial_addr_counter(10)<='0';
                   elsif initial_temp(12)='1' then
                      cmd0<="1111";
                      initial_addr_counter<="001000100000";
                   elsif initial_temp(13)='1' then
                      cmd0<="0000";    ------mode register set
                      initial_addr_counter<="001000100000";
                              --A12-A0-13 bits
                              --burst=1; cas_latency=2;single write and read;
                              --sequential addressing mode
                   elsif initial_temp(14)='1' then
                      cmd0<="1111";
                   else
                      cmd0<="1111";
                     initial_addr_counter<="000000000000";
                   end if;
                   initial_end<='0';
              else
                  initial_end<='1';
                  cmd0<="1111";
                  initial_addr_counter<="000000000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end process;
其中cmd0<=cs&ras&cas&we.

网友:

请问你用sdram module 仿真过么?

楼主:

坛主,怎么仿真啊.
不过好象我的上电操作真有问题.

网友:

你的建立一个sdram dimm 的方真模型,用该模型来模拟你的真实的内存条,然后检验你的设计是否能正确读写。
sdram 的颗粒仿真模型可以到美光的网站上找到相应的型号,然后把这些模型组合起来形成一个dimm的方真模型。
仿真是一定要做的。

楼主:

那我到没有做,我只是在QUARTUS下进行时序仿真后配置到FPGA,用控制器读出来判断.
我试试看,谢谢坛主

网友(2003-12-22):

Wherer is 美光的网站??? Please.

网友:

http://www.micron.com/products/dram/sdram/part.aspx?part=MT48LC128M4A2TG-7E#SIM

网友(2004-07-15):

坛主,能不能说的再详细点呢,有了仿真模型,那测试文件该写些什么呢?
而且美光上面的SDRAM模型好象有bug,我总是解决不好,坛主能不能给一个编译好了的模型呢。谢谢!

网友:

mt48lc8m16a2

网友:

谢谢楼主,可是我用ISE的XST综合的时候就老是出错。
parameter tAC  =   5.4;
    parameter tHZ  =   5.4;
    parameter tOH  =   3.0;
    parameter tMRD =   2.0;     // 2 Clk Cycles
    parameter tRAS =  37.0;
    parameter tRC  =  60.0;
    parameter tRCD =  15.0;
    parameter tRFC =  66.0;
    parameter tRP  =  15.0;
    parameter tRRD =  14.0;
    parameter tWRa =   7.0;     // A2 Version - Auto precharge mode (1 Clk + 7 ns)
    parameter tWRm =  14.0;     // A2 Version - Manual precharge mode (14 ns)
ERROR:Xst:919 - mt48lc8m16a2.v line 140: Unsupported constant.
ERROR:Xst:862 - mt48lc8m16a2.v line 140: Unsupported parameter declaration.

    // Timing Check variable
    time  MRD_chk;
    time  WR_chkm [0 : 3];
    time  RFC_chk, RRD_chk;
    time  RC_chk0, RC_chk1, RC_chk2, RC_chk3;
    time  RAS_chk0, RAS_chk1, RAS_chk2, RAS_chk3;
    time  RCD_chk0, RCD_chk1, RCD_chk2, RCD_chk3;
    time  RP_chk0, RP_chk1, RP_chk2, RP_chk3;
ERROR:Xst:850 - mt48lc8m16a2.v line 156: Unsupported Time variable.
这是它的提示错误,我都不知道错在什么地方。真是郁闷啊5555555555

网友:

mt48lc8m16a2.v只是个仿真模型
不能被综合的

网友:

I have done some verification with SDRAM verilog models from macro and samsung. All the models can be used.

网友:

那斑主的意思是我只要直接使用这个模型就可以直接做仿真了吗?

网友:

是的

网友:

坛主能不能赐教一二,我在做SDRAM的控制设计,采用EPF10K30AQC240-3控制HY57V643220CT,已经调试了很长时间都没能通过,请指点迷津!谢过了先!

网友:

说的太笼统
不知道怎么帮你

网友:

是这样的:
1.对SDRAM的初始化如何操作?我的做法:等时钟电源稳定、对所有的存储体预充电、8个连续的自动刷新、模式寄存器设置,每个操作命令之后都是空操作。
2.SDRAM的初始化过程中DQM是否一定要置高?我已经接地。
3.SDRAM的读写操作,每次的写命令和读命令之后是否要进行充电和刷新操作?我设置的是页模式读写,控制方式安白皮书操作。
4.能否指点一下用Verilog HDL实现的方法:外部时钟35Mhz,存储1024*768*24Bits,器件见上。
多谢!!

网友:

hongzhanyong@hotmail.com

网友:

你的设计代码是怎么仿真的?
应该找个SDR模型仿真一下,看模型是否报错
如果正确了,在到FPGA上去试

网友:

关于SDRAM的初始化仿真时是正确的,但是引入数据后再仿真就给出了很多警告!
不知坛主能否给在下的代码指点一二!期待您的支持!

网友:

斑竹,弱弱的问两个问题:
   1.precharge命令是不是在每个read或者write完成之后都要进行呢?如果我一次要写20个数据,我的突发长度设置为8,那这个precharge命令是在写完20个数据之后再做,还是每写完8个数据做一次呢?
   2.还是举刚才的例子,一次写20个数据,突发长度为8,那需要三个write命令,在最后一个write命令执行的时候,它还是按照8个长度进行写,但是我实际只需要写4个数据,如何防止不让多余的数据写进去呢?
谢谢斑竹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honger2004/07/16 06:12pm 发表的内容:
关于SDRAM的初始化仿真时是正确的,但是引入数据后再仿真就给出了很多警告!
不知坛主能否给在下的代码指点一二!期待您的支持!

是什么警告
在每一步的操作之间都是有时间间隔要求的

网友:

下面引用由shallyliao2004/07/17 05:48pm 发表的内容:
斑竹,弱弱的问两个问题:
   1.precharge命令是不是在每个read或者write完成之后都要进行呢?如果我一次要写20个数据,我的突发长度设置为8,那这个precharge命令是在写完20个数据之后再做,还是每写完8个数据 ...

1、不是。如果在写数据时是在同一个bank,以及没有到达auto refresh,是可以不进行precharge
2、把dm置为高。或者突发长度为2或4

网友(2009-03-18):
楼主这个问题解决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