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erilog中如何定义双向总线端口?

楼主(2003-11-20):
我是新手,电路中经常用到双向数据或地址总线,可Verilog中的INOUT,不能定义成REG类型, 但ALWAYS中, 需要REG型,才能赋值,请大家帮忙!

网友:

http://www.eetop.com.cn/cgi-bin/topic.cgi?forum=5&topic=368
参考一下xierljy的回复。

网友:

以前讨论过
自己搜一下,很多的

网友:

俺再简单提示一下:
inout [31:0] bus;
tri [31:0] bus ;
reg [31:0] bus_out ;
assign bus = ( bus_oe1 )? bus_out1: 32'hz;
assign bus = ( bus_oe2)? bus_out2: 32'hz;
.....
其中bus_oe和bus_out是你要去考虑的,这种写法你就要保证bus_oex不能同时有效;虽然增加了你要保证的难度,但比用mux实现要简洁和易扩充。但对片内总线,建议用mux。