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语句含义是什么如何用那

楼主(2003-11-20):
常常看到//synthesis translate_on这种语句不知道含义及其用法,那位高手可以指点一下

楼主:

还有/* synthesis syn_useioff=1 */,是给综合工具的约束么?

网友:

//synthesis translate_on是给综合器看的,一般和//synthesis translate_off配合使用,//synthesis translate_off告诉综合器以下的内容不需要综合,//synthesis translate_on需要综合,联合使用就是两个之间的内容不需综合。

网友:

补充一下
这只是针对SYNOPSYS工具的综合开关。其它的综合工具下没用。

网友:

下面引用由老扁2003/11/21 09:25am 发表的内容:
补充一下
这只是针对SYNOPSYS工具的综合开关。其它的综合工具下没用。

在synplicity的综合工具中也可以使用,好像mentor的综合工具中也行。

网友:

可能是俺理解有问题。
俺一直认为这些开关是synopsys弄出来的。
哪位大侠知道,此开关到底起源于哪里?还是本身就是综合工具的标准?
或者是synplicity等工具后来才加进去的?
还有其它类似的综合开关,如://full case等等的起源。
因为肯定有一些开关是synopsys专用的。

网友:

我觉得源头肯定是synopsys,其他厂家估计是为了兼容,都借用了这些directive。

楼主:

各位高手这个语句看上去没有用啊,不想综合底内容注释掉不就行乐.

网友:

但是这些语句可能仿真的时候要用。这样就可以仿真和综合用同一个文件。

网友:

当然有用了,有了这个开关选项,这样你在就可仿真时候使用该代码,但综合时候不综合了.

楼主:

好像不止这么几个语句,有没有资料上介绍具体用法得

网友:

看一下你使用的综合工具的文档,例如command reference之类的。

网友(2006-08-27):
是为了仿真与综合相匹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