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OB,BUFG话题

楼主(2003-11-21):
请问在Verilog代码的顶层文件中怎样去加IOB,BUFG等,语法格式是怎样的?
总共有多少类型?在哪里可以找到相关资料?
另外,如果是ASIC而不是FPGA,那些IOB,BUFG还需要么?是不是要换成ASIC工艺
库中的与此类似的东西?

网友:

XILIN 的 IOB 属于一个模块结构,是由IO,和DFF组成的,一般情况下,你只用到IO,J举个例子,可以这样写 OBUF (.I( ) , .O( ) );
BUFG 是一个BUF,用于连接到全局时钟。
在ASIC设计时,IO应该按后端厂商所提供的库格式来写。
BUFG不会用到,但是需要告诉后端厂商,需要生成CLOCK TREE

楼主:

多谢坛主,什么时候我才能坐上你的这个位置,差距呀!~

网友(2012-03-02):
还有BUFG_MUX 做门控时钟的,怎么在代码中使用啊

网友:
看模板,ise中有

网友(2012-04-04):
  这块还是有一些不明白

网友:
回楼上.
BUFG后面带了个完整的时钟树,全局的BUFG,时钟树可达每个DFF.
BUFG是FPGA里面唯一能做到low skew时钟树的.所以是同步电路设计中必须要用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