锁相环的困惑?

楼主(2003-11-21):
困惑 1: 锁相环的鉴相器有异或们的还有触发器型的请问他们有何不一样! 并请那位大侠给出个触发器型的东东看看? 看过很多例子但大都是异或门的。
困惑 2: 如过我要输入的反馈比较时钟和基准时钟都不是1:1的,请问我要用什么办法来做这个东东?
困惑3:  那个XILINX的那款器件允许锁相环的基准时钟为64K?

网友A:

1.异或门鉴相器鉴相结果和占空比有关,如果PLL做的不好,输入输出虽然同频,且上升或下降沿同相,系统锁定与否和高电平持续时间(占空比)有关。
触发器型鉴相器鉴的实际是边沿,只有上升或下降沿同相,系统即锁定。典型的如教科书上的JK触发器鉴相器等。
2.采用边沿鉴相器鉴相较好。
3.我好象没有找到,只看到Altera 的APEX20系列PLL输入输出最低可以是1.5M。

网友:

re困惑3:Xilinx到目前为止,Xilinx没有一款器件的DLL输入时钟可以达到64K。

网友:

1,除Nicholas 所说外,异或门鉴相器没有鉴频功能,但有的触发器型可以(双D触发器型)。之所以都用异或门型的是易懂。
2,必须用触发器鉴相器。

网友(2006-11-02):
好牛啊,我一个都不懂 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5

网友:
牛人躲在上面说几句,让我们好好学学阿!

网友(2019-05-27):
引用 网友A:
1.异或门鉴相器鉴相结果和占空比有关,如果PLL做的不好,输入输出虽然同频,且上升或下降沿同相,系统锁定 ...

你好,想请问一下D触发器做鉴相器的具体工作原理是什么,能详细一点吗,有没有这方面的资料什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