个位大侠帮忙解释一下"竞争冒险"!!

楼主(2003-11-22):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entity shift7 is port(
        in0: in 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sel:in std_logic_vector(1 downto 0);
        out0:  out std_logic);
end shift7;
architecture archmux of shift7 is
begin
mux4_1:process(sel)
begin
case sel is
when "00" => out0 <= in0(0);
when "01" => out0 <= in0(1);
when "10" => out0 <= in0(2);
when "11" => out0 <= in0(3);
when others=>null;
end case;
end process mux4_1;
end archmux;

网友:

某一输入变量经不同路径传输后,达到电路中某一会合点的时间有先后之分,这叫竞争,由于竞争使电路输出发生瞬时错误叫冒险
sel由00变到01时就会发生冒险

楼主:

明白!这样对芯片会有伤害吗??是否可以放心去用?

网友:

对芯片没伤害
能否放心去用要看实际情况
只要不会引起误动作就没关系

网友:

那我们在设计中该如何避免呢!!
是不是要在仿真中多多注意呀!!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3/12/01 07:06am 第 1 次编辑]

试试one hot 、gray 编码
或者用全同步设计

网友:

最保险的方法是采用全同步设计方法

网友:

记得以前这儿有人发了一篇文章就是讲如何避免竞争和冒险的,可以找来看看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