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在做synthesis後的仿真問題

楼主(2003-11-22):
錯誤如下:
Error: (vsim-3043) C:/Xilinx/verilog/src/unisims/OBUF.v(22):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glbl' in glbl.GTS.
#         Region: /blockmem_tb/mem_tb/\Lu_out_obuf[7]\
有看到精華篇說glbl不只要compiler還要load
而modelsim5.5版的我還知道load在哪?可我現在用的是5.7版的
可不可以煩請知道的人詳述一下該如何設定。謝謝。

网友:

我也是习惯了老版本才把这个叫“load”:)。新版实际就是图形界面里的simulate菜单下的simulate项。可以按ctrl键把你的top level程序和glbl同时调入。
也可以用命令行:
vsim work.test work.glbl
以上是假设glbl已经编译在你的work库里,test是你的顶层仿真文件。

楼主:

真是太感謝你啦^^
痛哭流涕........因為我TRY了粉久囉@@

网友:

呵呵,宝岛台湾的?

网友:

台湾的ic设计粉强啊,有没有什么好的网站推荐一把?

楼主:

我想我常去的論壇好像沒這邊這摸熱鬧!!
而台灣的CIC相信你們應該也去過吧~會定期提供一些講義下載。
也有專屬的討論區,
不過逛來逛去還是比較喜歡來這邊潛水^^

网友:

欢迎!有空常来坐坐,呵呵。

网友:

cic我去过,以前还老是发邮件说是可以听演讲或是参加什么活动,可是地址都是台湾,呵呵。只好等三通了。

网友:

欢迎台湾同胞!
希望有更多台湾同胞来这里!

网友:

这个话题和精华区那个有关联,也加进去吧。

网友:

热烈欢迎台湾、港澳同胞和海外侨胞! :))

网友(2004-11-05):

看了半天,还是没有看懂该怎么做。大侠救我。我是xilinx6.1里面调用modelsim5.6做post translate behavior simulation出问题的。下面是modelsim中的提示信息。粉长:(
# top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XE vlog 5.6a Compiler 2002.04 Apr 29 2002
# -- Compiling module testTop
#
# Top level modules:
# testTop
# vsim -L simprims_ver -lib work -t 1ps testTop glbl
# Loading work.testTop
# Loading work.top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XOR2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MUX2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LUT2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LUT3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ZERO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FF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ONE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SFF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BUF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LUT4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AND2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OPAD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IPAD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CKBUF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TRI
# Loading D:/Modeltech_xe/win32xoem/../xilinx/verilog/simprims_ver.X_INV
# Loading work.glbl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30):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8.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39):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7.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48):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6.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57):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5.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66):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4.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75):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3.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84):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2.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3993):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1.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4002):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R_0.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4011):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I_8.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 Error: (vsim-3043) top_translate.v(4020): Unresolved reference to 'INIT' in TtM_bitOutI_7.INIT.
#         Region: /testTop/UUT
.......
此处省略类似出错信息n行。
..........
# Error loading design
# Error: Error loading design
#        Pausing macro execution
# MACRO ./testTop.ndo PAUSED at line 9

请教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