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样的问题怎么加约束啊?

楼主(2003-11-22):
我的设计是这样的。其中用到了分频时钟,主时钟是hclk,分频时钟clk1,clk2,分频时钟分别驱动一些逻辑,clk1为hclk的两分频时钟,clk2为hclk四分频时钟。我如果要hclk跑到50m.我应该怎样在synplify里约束这些时钟。他们应当是同一个group吗?hclk 和 clk1 应当加multi_cycle 吗?clk1和clk2呢?
我知道应当用一个时钟,但是问题出现了,怎么解决啊?

网友:

好问题。
我通常的做法是只有hclk当时钟用,其他的clk1,clk2等当enable信号。
如果你还是想用你自己的方法,那也可以在synplify里面约束这条线为时钟,具体方法和约束hclk相同(直接输入这条net的名字,然后定义频率)。设为不同的group。

网友:

呵呵,Bravelu的做法是经典做法,全同步设计。

楼主:

谢谢斑竹的回答。关于当成enable信号用的方法我知道,但现在只是就问题说问题了,呵呵。
我可以把clk1,clk2 和hclk一样约束,只是频率不同而已,但是你说把他们定义成不同的group,我觉得不妥。他们是从clk分频出来的,即所谓的derivedclk,他们应当是同一group的,因此不是异步的,不应分到不同的组。但是如果约束的同一组,synplify会按照clk的频率来约束clk1和clk2,因此也不行。我现在想是不是应当加multi_cycle约束呢?因为clk和clk1,clk2的周期不同,因此clk的几个周期,对应予clk1或者clk2的一个周期。不知道我的理解对不对??

网友:

详细讨论一下吧。
先看看定义为不同或相同group各有什么作用。假设你的clk,clk1,clk2各为40M,20M,10M。如果定义为同一个group那么如果有data被clk1打出后由clk接受,则这条路径需满足clk的约束,即25ns组合逻辑和线路延时。如果不同group则不要求满足。而对于各自域内的延时均以各自约束的时钟为准,就是说两种情况一样。
所以是否同group其实约束的是边界上的情况,我觉得边界上的情况可以忽略,例如clk1出来的数据不见得需要满足clk的约束。

网友:

我认为如果分频的是作为时钟来使用,就是说要用到它们的沿的话,最好是作为不同的时钟来对待。
如果作为enable信号来处理,就不是时钟概念了,而且不能按分频时钟方式来实现这种enable,只能做一个clock的有效才好处理。

楼主:

to bravelu : 我明白你的意思了,呵呵,谢谢!
to 老扁 :“如果作为enable信号来处理,就不是时钟概念了,而且不能按分频时钟
方式来实现这种enable,只能做一个clock的有效才好处理。”能详细讲一下吗?

网友:

我想老扁的意思是不能用1:1占空比的信号做enable吧?这个确实是的,一般我也是做1:n的。

楼主:

按你那样说,只要把counter最高位拉出来,作为enable就可以了,对吧/

网友:

不是这个意思,比如4分频,计数0,1,2,3。你时钟在计到x(x=0,1,2,3)的时候使enable有效就可以了。这个enable实际上就是1:3占空比的。

网友:

lfsr can do it with small ske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