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FPGA的资源几乎已用完,电路是否还能正常工作

楼主(2003-11-25):
我的电路用了所采用的FPGA资源的95%,请问在这种情况下,电路是不是已不能正常工作
我的代码在比较少时,没问题,但变大时,而且确认了逻辑没有问题,却出现了一下莫名的错误,不知是不是由于资源快用完造成的?

网友:

我以前用CPLD的时候,在资源到了98%的时候好象有点问题,
我的回复仅供参考,还要高手指正。。。
当然我也觉得理论上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资源快用完了,是不是只对最高工作频率
有点影响,还是对什么都没影响,再或者都有影响。

网友:

一般要有10~20%的裕量较好
资源占用太多,逻辑综合和fit处理就很麻烦,速度高时,线间串扰很严重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经常用到管脚100%,logic:99%.工作一直很正常。
我用的是spartn ii系列,但对于较老的型号,则可能不行。

网友:

Jack榨干FPGA最后一滴血!
是资本家的好苗子!哈哈!

网友:

不愧是老大,不过我很纳闷,你是怎么做到正好用99%呢??????

网友:

jack, 你说的是slice 99%吧?那个不能算数的,实际上逻辑资源到70%以上,加上一些布线消耗slice就会报99%,它把用于布线的也算进去了,其实这时候增加或减少一些逻辑这个值都不会变,所以xilinx的器件主要看lut的占用量。

网友:

brave说得对,例如一个2输入逻辑用掉一个LUT,一个slice被用掉一个触发器等都被算进去了,但其实利用率很低;工具在布局布线时为了满足时序要求会非常“浪费”资源的。
不过这些Jack肯定是了如指掌的。呵呵。

网友:

没问题。

网友:

是slice,不过我在设计时,主要的限制还是slice的数量不够。

楼主:

应该还是有问题的,因为我的连一些最基本的操作都有问题。
那么请问给位除了换更大的芯片外,有没有其他方法可以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

首先加一些时钟的约束试试看,如果还不能满足,就优化你的设计。

网友(2006-08-19):
好像没出过问题

网友:
时序约束能过就没问题

网友:
altera的工程师一般是建议剩余10%-20%的空间的

网友:
我的习惯是用到70%左右,主要考虑后面还可能修改。

网友:
利用率超过90%都应该是会有问题的,即使暂时能用,也有隐患存在。

网友:
有没有问题,看timing report不就知道了,不用问啊

网友:
还是应该看时序汇报,如果没问题,就可以?

网友:
时序报告怎么看啊

网友:
如果TIMING 满足要求, 当然没问题啊

网友:
建议留一点余粮,这样fpga工作起来正常。

网友:
还有就是把代码优化一下,减小一点面积

网友:
我是来听讲的

网友:
想不明白,模块之间有公用资源的话,才会发生冲突之类的事情吧。我以为设计中不会有公用资源的

网友:
应该没问题的

网友B:
逻辑资源占用太大会对时序造成影响,这在高温环境下会变得更加明显。

网友:
怎么影响的呢?

引用 网友B:
逻辑资源占用太大会对时序造成影响,这在高温环境下会变得更加明显。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逻辑资源占用太大会对时序造成影响,这在高温环境下会变得更加明显。

信号抖动增大,导致时序错误。

网友:
过于多的占用逻辑资源会对布线产生影响,有可能会产生布线过于复杂的问题,建议留有20%的余量。另外你可以看看timing report 可能有的时序没有满足设计要求

网友:
FPGA work is good. if it is not oversize. sometime your vhdl code can't change again.
If you change any line , it will doesn't work

网友(2006-09-29):
我用的xilinx300万门一款fpga,当系统增大以后使用率到80%以上就有问题了
现在公司换1000万门的了
所以一般来说留有余量(是指lut)15% 以上最好

网友:
资源使用太高的话,interconnect delay比较麻烦
如果timing report没有问题,当然是可以
也还得看约束是不是足够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以我的经验,其实是没有关系的,我经常用到管脚100%,logic:99%.工作一直很正常。
我用的是spartn ii系列,但对于较老的型号,则可能不行。

我同意楼上的。

网友(2006-11-10):
no more than 80 percents resouce should be occupied.

网友:
同意三楼  布线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