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cpld

楼主(2003-11-25):
请问我用xilinx的xc95xl系列的cpld,用到九个时钟,一个是66mhz的,两外八个是8mhz,
我是否可以用I/O管脚代替八个慢速时钟信号?内部该如何实现呢?

网友:

可以的,其实也不必做什么特殊处理,只要约束一下每个时钟的速度即可,其他让软件来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