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elsim做仿真时能不能和硬件直接结合起来

楼主(2003-11-26):
modelsim做仿真时能不能和硬件直接结合起来,就象调试单片机一样啊.

网友:

modelsim做不到,现在也有这种东东卖,不过超贵

网友:

这种想法是很难实现的,也没有市场。

网友:

也不一定没有市场,有些做design service的公司会买。

网友:

modelsim不能做到,可是使用Signal TAP却可以做到,不过要占用你的硬件资源

网友:

signal tap只能在已经做好了板的情况下用,其实就是个逻辑分析仪而已。
现在用种设备是可以在一个通用的板上直接把你仿真器的信号波形加到fpga上。

网友:

要和硬件结合起来好象不行,不过你可以采用协同仿真的方式来做,这也可以达到你的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