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IFO的综合问题

楼主(2003-11-26):
    写一个FIFO的程序,但是软件工具综合时却用了逻辑单元,而不是用RAM块,这是为什么啊!是不是要加什么约束条件啊。

网友:

sram在你的code里一般是一个blackbox,正真的内容(以xilinx为例)是由coregenerater 产生的edif,综合之后的sram也是一个空壳子,只有p&R
时需要与sram的edif一起来做。

网友:

如果用DC综合,Memory Compiler产生RAM的synthesis model,再综合整个design

网友:

你直接写一个FIFO,没有指定存储块用什么实现的话,当然综合成逻辑啦;就是把你的mem部分全部用触发器实现的。

网友:

在synplicity的综合工具综合中,RAM的实现方法有两种:instantiation和inference。如果你想用inference的方法实现,可以参考一下Synplify Pro的user guide中“Inferring RAMs”一节的描述.
另外,在synplify中还提供了directive来指导综合工具采用哪种RAM。

网友:

syn_ramstyle