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高手请教!

楼主(2003-11-27):
才学Verilog不久,要用Verilog设计个电路实现个算法
F(x)=x+(1/2)*x^2+(1/3)*x^3+....+(1/n)*x^n
不知道除得的小数是怎么表示的,小数在寄存器中是怎么存储的呀!
x是整数,乘法器可以乘小数吗?

网友:

用浮点

楼主:

谢谢斑竹,能再详细点吗,我很笨也!

网友:

你的n取多大
用硬件计算很费资源了
很多书上都有浮点格式及算法

楼主:

这是我Verilog课的作业,我想n取到10,我手上现在没有这方面的资料,如果斑竹有可以提供一点呢。或者用verilog 给个例子看看呀!还有在用RTL描叙内部数据流程时,比如R1=>A=>Multi,R2=>B=>Multi R1存的小数,R2存个整数,是直接在乘法器算的吗,得出的结果是直接就放在结果缓存里的吗?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