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晶振3.3v,5v都能工作,一般那个为宜

楼主(2003-11-27):
(图片)

网友:

5v的较多,我一直使用5v的,即使给3v器件使用,也使用5v晶振

网友:

我一般是5v器件用5v
3。3v器件用3.3v的

网友:

从功率的角度出发,若功率要求不大(发热)就用5伏的,要是有要求就用3.3伏的!

楼主:

是不是那种市场上卖的DIP8,或DIP16封装的都是5V
晶振不起振一般是什么原因

网友:

1,坏的
2,没加电源
3.....

网友(2010-11-02):
回复 网友A:

    5V电源供给晶振,输出的波形给FPGA(LVTTL电平)会有影响吗

网友:
根据系统需要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