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quartusII3.0请教

楼主(2003-11-27):
我的quartusII3.0是从altera的ftp下的,crack侯也没有30天使用的提示了
我想问一下quartusII3.0里面的sopc buider是不是功能不全(打开后看不到nios,只有内部ram等很少的模块),要用的话是否还需装单独的sopc bulder?
还有不用nios的话可否用里面的sdram模块?

网友:

xierljy ,sopc里面的模块只有一小部分是完全公开的,其他的基本都需要license,可以去他们网上购买
sopc builder需要单独装
凡是你可以使用的模块的源代码你都可以看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