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modelsim中vlog的用法

楼主(2003-11-27):
在vlog命令中也有一个-L和-Lf的命令选项,这个选项有什么用处呢?因为verilog在编译时并不进行instantiation的绑定,那为什么还要去搜索library呢?

网友:

我觉得vsim中这两个开关调用的是编译过的二进制文件库,而vlog的这两个应该就是。v文件库。

楼主:

好像不是这样。看vlog中关于他的说明:“Searches the specified resource library for precompiled modules. Optional.This argument can be used in tandem with -fast (see above) when you need to optimize pre-compiled modules for which you don't have source code. The library search options you specify here must also be specified when you run the vsim command . ”。
从说明看,它也是搜索已经编译好的module。

网友:

经验主义了一把,verilog-xl里面有类似我说的那个意思的开关。是我搞错了。

楼主:

有没有哪种仿真器在编译时就需要知道子模块的端口信号和子模块内的实现细节?我怀疑这两个选项是不是为了与其他仿真器兼容而设置的?

网友:

你说的这种仿真器是不是类似chopscope或QUARTUS的signaltapII的功能那种啊

楼主:

下面引用由lizhen77992003/11/29 11:27am 发表的内容:
你说的这种仿真器是不是类似chopscope或QUARTUS的signaltapII的功能那种啊

不是,我说的是类似于modelsim,VCS,NC-Verilog之类的。

网友(2017-11-07):
看用户手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