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仿真时遇到的的错误,请大家帮忙看看是怎么回事

楼主(2003-11-28):
这是什么错误?请知道的提供一些线索给我,谢谢。# ERROR: testsram_test.vhw(98):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网友:

出错的那行源程序可以贴出来看看吗?

楼主:

hehe,不好意思,我也不太清楚是哪块源程序出错。这是一个sdram控制器,可以生成bit文件,但是在进行仿真时却出错。请版主帮忙看看是什么问题。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1):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2):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3):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4):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5):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6):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 ERROR: testsram_test.vhw(107): Prefix of index must be an array.
双击后是在source_edit里显示一下一些程序,这些应该是仿真时自加的编译程序吧?
write(TX_LOC,string'("Error at time="));
write(TX_LOC, TX_TIME);
write(TX_LOC,string'("ns CE="));
write(TX_LOC, CE);
write(TX_LOC, string'(", Expected = "));
write(TX_LOC, next_CE);
write(TX_LOC, string'(" "));

网友:

帮你顶

楼主:

帮帮忙啊,现在搞不定了

网友(2018-07-18):
似乎不支持写字符到TX_LO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