异步模式下,接收一个数据,为了能够达到同步一般需要多大的寄存器?

楼主(2003-11-28):
异步模式下,接收一个数据,为了能够达到同步一般需要多大的寄存器?

网友:

一个数据?
这个不好回答吧

楼主:

为了接收2k的数据,这个怎么样啊?

网友:

主要是位同步,字同步和帧同步就好做了
我觉得至少要有一个帧大小的缓冲,便于数据处理,也能正确的保证帧同步

楼主:

太大了吧!用fpga那得多少资源啊!

网友:

用fifo
不能用reg

楼主:

有理,如果我要传一对差分信号,用fifo能实现吗?
我觉得挺困难的!

网友:

有lvds呀,大部分fpga都支持
我没用过

楼主:

不好意思,我也不明白!lvds是什么东西?
在什么地方能找到啊?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3/11/28 06:00pm 第 1 次编辑]

Low Voltage Differential Signaling
资料很多的,网上有
不知道现在有没有更先进的差分传输方式

楼主:

我的意思是:用fpga的内fifo来实现传输差分信号的功能,呵呵,行乎?

网友:

fifo是在接收到数据后用来搜索帧同步的
lvds能自动同步位

楼主:

谢谢,老大!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网友(2010-01-03):
问题似乎不够明确哎

网友(2010-02-10):
接收方快的话,1个就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