哪位能解释一下几种状态机设计时的编码方法吗?

楼主(2003-11-28):
请解释一下状态机的以下几种编码方式的概念和优缺点:one hot 、gray 、sequential ....

网友:

不清楚
谁来解释一下

网友:

假设有S0,S1,S2三个状态。
one hot 编码:
s0=001
s1=010
s2=100
gray 码:
s0=000
s1=001
s2=011
sequential:
s0=000
s1=001
s2=010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atuhappy在 2003/11/29 12:40pm 第 1 次编辑]

原来如此
喜欢用gray 码寻址、计数

网友:

呵呵,俺面试学生的一个题目就是:
格雷码的优点是什么?主要用在什么场合?one hot编码的优缺点是什么?
请大家展开论述一下。

网友:

[这个贴子最后由一声叹息在 2003/11/29 11:01am 第 2 次编辑]

我个人觉得格雷码用在状态机里与顺序编码相比,实际意义不大。因为小的状态机出错的可能性极小;对大的状态机,要想利用格雷码的优点,人工干预太大,而且每个状态跳转都符合格雷码的形式,也很难做到。
我觉得格雷码用的多的地方还是计数器在不同时钟域间的传递,例如异步FIFO。
采用one-hot,本质上还是想利用卡诺图中的无关项进行逻辑简化,这也是大的状态机中采用one-hot编码的原因。

网友:

格雷码在任何相邻的两组代码中,仅有一位数码不同。当数据顺序变化时,不会出现误码。
当表示同样个数个状态时,one hot编码占用的reg相对要多,但是不用译码器,能避免译码时引起的毛刺。

网友:

在状态机中,gray码,每一次转换只有一位,速度会比快,one-hot编码每一次转换要二位。从可靠性来说,one-hot会比较好,它的出错率较少。同样的状态个数,但是one-hot位宽较大,资源占用也大。

网友:

格雷码确实是经常用在异步接口,比如异步FIFO设计中。
ont hot在编码时虽然寄存器多,但无须译码电路,又适合异步接口,好处还是很多的。
所以很多设计中喜欢采用它。

网友:

下面引用由lizhen77992003/11/29 11:21am 发表的内容:
在状态机中,gray码,每一次转换只有一位,速度会比快,one-hot编码每一次转换要二位。从可靠性来说,one-hot会比较好,它的出错率较少。同样的状态个数,但是one-hot位宽较大,资源占用也大。

状态机有分支,gray码每次转换可能不只一位了吧,

网友:

这就是gray码它可靠性不如one-hot码的地方啊。若是要状态机稳定可靠,最好把各个状态的状态定义成常数。这样可能会好些

网友:

个人认为单纯从状态机编码这个方面来说,如果采用同步设计,几种编码的安全性方面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说two always 或者two process 状态机的信号输出是由各状态的组合逻辑产生,但是实质上在用他们之前还是会在时钟沿上采样。当然如果是异步状态机,gray码是比较安全。可是异步状态机是最好要避免的。在可操作性上来说,现在计算机已经可以自动完成这部分功能,不管在code中自己是如何编码,都可以在逻辑综合的时候让工具自动帮你转换到其他类型的编码形式,应该说我们只要明白其中的道理,享受其好处就可以了。

网友:

我有25个状态要转换,我想分为两个状态机来控制,推荐一下采用哪种编码好点啊

网友:

下面引用由bravelu2003/11/29 02:06pm 发表的内容:
个人认为单纯从状态机编码这个方面来说,如果采用同步设计,几种编码的安全性方面应该都是没有什么问题的,虽然说two always 或者two process 状态机的信号输出是由各状态的组合逻辑产生,但是实质上在用他们之 ...

但在状态机中选择编码方式,对速度和面积还是有影响的。从我个人的经验看,综合工具选择的编码在某些情况下并不是最优的。当然如果综合工具自动选择编码方式能够满足设计要求,就没必要手工指定了。

网友:

gray码用在小的状态机是非常实用的,但是,如果在大的状态机中使用gray码,而且在使用综合工具的情况下,无时钟的前馈通道会抵消gray码的优点(引用于《十大忠告》)。
在FPGA拥有丰富的ff资源下,用onehot编码具有很多优点,挑战就是“dead states”,一定要确保状态机中没有任何异步输入,没有“fast paths”(直通道,即一个ff的输入是另一个ff的输出,除了连线中间没有任何延时器件)。

网友:

《十大忠告》在哪里
能上载吗

网友:

拜托老扁把它压缩一下

网友:

压缩重发
《十大戒律》,呵呵

网友:

好东西

网友(2004-04-19):

下面引用由jackzhang2003/12/01 04:31pm 发表的内容:
拜托老扁把它压缩一下

网友:

很有帮助

网友:

好东西,顶。

网友:

One more thing, gray code is good for power point of view ...

网友(2005-02-22):

GOOD

网友:

很有意义

网友(2005-05-26):

受益很大3333

网友(2005-10-01):

既然各种编码都有各自的优点,我们可不可以采用一种混合的编码形式对状态机进行编码?另外,何谓大状态机,何谓小状态机?状态机大小是否有状态的多少来决定?

网友(2006-09-19):
收益不少~~

网友:
谢,努力钻研一下

网友:
正在学状态机设计。。。

网友(2008-06-22):
咋不能下载呢?

网友(2008-09-13):
真是学到东西了

网友:
一声叹息说得很好啊

网友:
.....

说得很好,受教了

网友(2009-09-14):
看用在什么地方,独热码解码简单 对于FPGA的设计多用 因其触发器资源比较丰富,格雷码 主要是防干扰,状态比较少的时候用顺序码

网友:
格雷码编码时,状态变化时,只有一位发生变化,可以抑制亚稳态的发生。不知道对不对

网友:
1. Gray coding is used mainly asychronous FIFO and other clock-cross situation
2. One shot was used in high speed design. The simplest logic.

网友:
好像是不能下载,让人好郁闷啊,楼主想想办法吧!

网友(2010-01-04):
受教
总结一下就是,各种编码都有自己的优势,需要根据设计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

网友:
挑战就是“dead states”,一定要确保状态机中没有任何异步输入,没有“fast paths”(直通道,即一个ff的输入是另一个ff的输出,除了连线中间没有任何延时器件)
请教一下这是为什么?

网友:
解答的很清楚啊!好好学习学习!

网友(2011-03-31):
说的很好 顶

网友:
同意9楼。

网友:
回复 网友A:

   正解,高手

网友:
回复 楼主:

    同意6楼的观点

网友:
ont-hot状态触发和状态数量无关,速度快,无需译码,但是需要较多寄存器,但是省译码逻辑,一般大型状态机多采取,像FPGA触发器资源丰富也常采取,gray码多用于异步传输

网友(2011-05-23):
另外还是要看综合器,代码有时候写了不算的,呵呵!

网友(2011-11-02):
独热码占用较多触发器,格雷码占用较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