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关于fan in 和fan out的问题!

楼主(2003-11-28):
哪位能解释一下设计时有关fan in 和fan out 的概念,以及不同的扇入扇出对综合后的速度和资源方面的影响是怎么样的,谢谢!

网友:

通俗一点讲就是:
扇入,一个cell最多的输入数;扇出,一个cell的输出要接到的输入端个数。
一般扇入越大的cell速度越低、面积越大;扇出越多的cell,速度越低,为了提高速度要加大驱动,又增加了面积和延迟;这些折中考虑综合工具都会自己去做。
但是如果你做一个模块,想以后设为dont touch,那么就要设好你的扇出,使得你的模块在和其他模块接上后驱动能力和延迟不会有影响。

楼主:

谢谢老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