紧急求救

楼主(2003-12-01):
我现在用fpga产生了一个1MHz的方波,其高低电平是0V和3.3V左右,现在的问题是后续的电路要求的高电平是5V,请问我现在该怎么办,是不是要做电平转换,具体该怎么做?

网友:

你的后续电路是要求5v电压,还是指后续的电路是5v器件?

网友:

首先弄明白你的片子能不能支持5伏

网友:

有意思!大家看看啊!

楼主:

是后续电路要求有5V的电压

网友:

电平转换,用光隔行不行?请行家批评指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