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關ISE作P&R時遇到的問題!!!

楼主(2003-12-02):
在做ISE的implement design中的第三個階段place & route時遇到下列問題:
WARNING:NetListWriters:306 - Signal bus map_contrl/fsm/un1_diff_ls2_1_am_n[4 :
   2] on block map_decoer_1 is not reconstructed, because there are some missing
   bus signals.
不知道有哪位大牛有遇過這樣的問題,該怎摸解決ㄋ?
還有在問一下,要在那個report中看P&R之後的頻率ㄋ???謝謝。

楼主:

另外在post-place&route statistic timing report中為何report level是error report???是跟之前的waring有關嗎?還是我沒設定"環境變數"??
Design file:              map_decoer_1.ncd
Physical constraint file: map_decoer_1.pcf
Device,speed:             xc2v1000,-6 (ADVANCED 1.113 2002-11-01, STEPPING level 0)
Report level:             error report
Environment Variable      Effect
--------------------      ------
NONE                      No environment variables were set

网友:

没有遇到过类似的warning,但是看上去似乎只是无法根据你的bus做些优化,应该没有关系。
error report很正常,并不是说你有错误,而是说遇到错误的时候才给你报告。

楼主:

是醬阿~~~害我緊張了一下@@呼~~~~~~~~~~~~~~~~~~~
那在問一下P&R之後的頻率該怎摸看ㄋ?

网友:

在 Place & Rout Report 里面看。不过是以周期的形式表示的。

网友:

P&R 之后的Timing analyzer 可以看

楼主:

請問一下 bravelu 大牛的 : 在 Place & Rout Report 里面看。不过是以周期的形式表示的。以及speed大牛的:P&R 之后的Timing analyzer 可以看
我找了蠻久可就是沒看到 ,我是用ISE作P&R,可否在詳細說下是在
translate、MAP、Place & route中的那個步驟ㄋ?
是不是在Place & route裡面的"Analyze Post-Place&Route static timing"這個項目ㄋ?因為我在裡面有看到一項Minimum period = x ,若是的話請問一下,這裡有哪些info需要注意的ㄋ,謝謝。

网友:

是不是在Place & route裡面的"Analyze Post-Place&Route static timing"這個項目ㄋ
  没错!!!!就是在这里。
要在这里看你的周期约束是否满足,就知道是否你的设计能在此频率下工作。
一定要加周期的约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