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如何做长信号?

楼主(2003-12-02):
请教各位大侠,如何做一个8个周期的长信号lng,使得该长信号在一个单周期信号sig有效的下一个时钟上沿开始有效,并持续8个时钟周期?

网友:

采用计数器可以完成

楼主:

如果不采用计数器呢?

网友:

不计数怎么知道有“8”个时钟周期那么长?总得有个计数器或类似的东西。

网友:

用延迟线
8个dff,太浪费资源
计数器是很好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