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Quartus II

楼主(2003-12-02):
Do you want to cheeck the Alter web site for updates?(Please allow a little time for the Quartus II software to make the connection.)

我刚装的,每次打开都有上面的提示,不知道是什么意思,怎么才能解决掉

网友:

不影响使用吧
在optional中把登陆altera网站的选项去掉

网友:

没关系的,它只是检查是否有版本更新。可以在Tools --> option -> internet connectivity中去掉。

网友:

大家都开始研究quartus了,我也加紧。

楼主:

ok,谢谢老实和尚

网友:

q更新还是挺快的

网友:

greycat 使用q编译,用mo仿真,还没发现用什么综合

楼主:

Quartus II包括编译仿真不?

楼主:

我的Synplify Pro 7.2还没有license,怎么板?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3/12/02 04:44pm 发表的内容:
Quartus II包括编译仿真不?

包括

网友:

下面引用由greycat2003/12/02 04:45pm 发表的内容:
我的Synplify Pro 7.2还没有license,怎么板?

找jack,他肯定有,我也有,不过在光盘上,我光驱没装

楼主:

好。谢谢

网友(2008-02-10):
那个 这里有人肯教一下基础操作伐 刚刚学貌似连最基本的计数器也不能编译过
最好是QQ即时指导
邮箱 alucard_2005@sina.com.cn
QQ 215924755
有兴趣教我的朋友可以通过这个联系 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