产生50M信号的时钟,什么公司的比较好啊?

楼主(2003-12-03):
产生50M信号的时钟,什么公司的比较好啊?帮忙推荐几款啊!

网友:

你是指晶振那个公司的好?

楼主:

是的

网友:

谁便道市场上都可以买到精度在30ppm左右的50M晶振,如果要买精密的则需要定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