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型计数器设计方案性能比较......

楼主(2003-12-04):
各位大虾,大型计数器有多种设计方案:
1) 二进制计数器,速度相对较低;
2) Cascade级联:使用4位带使能端和计数终止端的计数器,6个级连,
   最低一级计数器的使能端接总体使能端;其计数终止端接下一级的
   计数使能端,依此类推......,性能相对较高;
3) grey码计数器,性能高,但设计麻烦,需要grey to binary转换;
4) LFSR计数器,性能高,设计简单。
       前两种方案相对而言性能较低,后两种较高,但grey码计数器和
   LFSR计数器相比,谁性能更优?

网友:

如果你是追求速度的话,应该是lfsr计数器速度高。

楼主:

多谢!

网友:

看你需要什么性能了。
提一句:第二种对于测试来说很有用,否则你的测试向量很长,很费时间和测试成本。

网友:

高速的部分用lfsr,lfsr的输出是低速的,可以用几个binary就可以了。
混合的计数器好用,呵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