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LFSR的接法

楼主(2003-12-05):
请教大侠,24位和25位的LFSR如何连接,其输出是什么编码?如何转换到二进制常规编码?多谢了!

网友:

看你的多项式是什么了
《纠错码原理》上有

楼主:

我是想做一个高速的24位计数器,想采用LFSR实现。

网友:

也是有多项式的,到xilinx的网站搜一下。我记得那上面有。

网友(2004-01-31):

我几年前搞过几个LFSR的设计。XILINX网站有一篇关于LFSR的文章,其中有具体接法。我现在一时找不到,你可在XILINX网站搜索。

网友(2012-11-12):
使用三位三阶SDM的集成1GHz小数频率合成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