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救!Modelsim P&R 仿真问题......

楼主(2003-12-05):
求救!我已经用Xilinx的Compxlib编译过simprim_ver, uni9000_ver, unisim_ver库,单独启动Modelsim时有这些库,但在ISE环境中启动Modelsim后做p&R仿真就提示找不到这些库,而且在modelsim的Library窗口中也的确看不到simprim_ver, uni9000_ver, unisim_ver等库。
以下为Modelsim错误提示: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Loading work.CNTR24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 ** Error: (vsim-3033) CNTR24_timesim.v(444): Instantiation of 'X_BUF'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testbench/UUT
#         Searched libraries:
# ** Error: (vsi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simprims_ver' at "simprims_ver".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555.......那位大侠酒窝? 对了,我使用的Modelsim是se plus 5.6版本

网友:

修改modelsim.ini,建立一个library mapping。
注意:ISE集成环境中调用modelsim时访问库的名字是'unisims_ver','simprims_ver'等,mapping时不要将library的逻辑名写错了。

楼主:

多谢!

网友:

一声叹息真是棒极了,我受益匪浅呀,谢谢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