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如何将MAXPLUSII中的原理图设计文件自动转换为VERILOG代码?

楼主(2003-12-06):
请问如何将MAXPLUSII中的原理图设计文件自动转换为VERILOG代码?

网友:

不可能的

网友:

MPII到是不行。有其他工具可以把你画的通用电路图转换为通用逻辑的verilog,然后你map到MPII去应该可以的吧。

网友:

QUARTUS可以

网友:

是吗!!我没发现这个功能啊,回去试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