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SOS。。。。

楼主(2003-12-07):
我在开发板上给ALTER的EPM7128SLC84-10的CPLD下载了程序,现在我想把CPLD中的程序擦掉,但我在MAXPLUS中又找不到擦除的选项,请问该怎么擦除????

网友:

重下一个别的程序就把原来的冲掉了,呵呵

网友:

就是啊。建一个空的文件,也编译。
然后DOWNLOAD到片子里,就什么都没有了呀。

楼主:

我写了这样一个程序,但好像没有什么用:
module a(b,c,d,e,f,g,h,j);
output b,c,d,e,f,g,h,j;
//reg    b,c,d,e,f,g,h,j;
assign b = 0;
assign c = 0;
assign d = 0;
assign e = 0;
assign f = 0;
assign g = 0;
assign h = 0;
assign j = 0;
endmodule
不知道你们说的空的文件是怎么写?
空的文件烧进去后里面以前的连线不是也没有变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