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S!哪个版本的MODELSIM支持verilog2001标准?

楼主(2003-12-08):
SOS!哪个版本的MODELSIM支持verilog2001标准?我的verilog程序中用到for ... generate不支持。哪位大侠有办法?谢了先。

网友:

5.7不支持吗?

网友:

5.7缺省支持的是1995,要支持2001需要修改参数

网友:

好像5.8缺省支持的是2001版本。但从5.7开始,modelsim已经支持2001版本了。

网友:

5.7就应该已经支持了呀!

网友:

说说你的要求吧,for ... generate也许可以用类似的语句替代

网友:

5.7是支持,但是需要你在加载时加上参数才能用

楼主:

谢了,可是如何修改参数呢?

网友:

你看看modelsim帮助菜单的technotes里的vlog_2001,
应该是5.7只支持部分verilog 2001

网友:

vlog的参数中可能有类似于-vlog2001之类的。修改modelsim.ini应该也可以更改缺省支持的语言。

网友:

我刚才已经看过帮助了,没有,那就是说modelsim在5.7同时支持1995和部分2001
到5.8就全部支持2001了

网友(2006-09-23):
用的6.0c,要选择2001,默认的不是2001标准

网友:
记得好像是比较旧的版本就支持了

网友:
很可能还是配置有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