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ostsim的問題!!

楼主(2003-12-09):
各位大牛,請教個問題,我在做postsim的時候出現下列訊息:
run -all
# ** Error: (vsim-7) Failed to open SDF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imesim.sdf" in read mode. --------------------------------------------這邊好像怪怪的@@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這個檔案有阿??
# ** Fatal: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imesim.sdf".----------------------------------------------------------沒有/線有關係嗎?
#    Time: 0 ps  Iteration: 0  Process: /interleaver_tb/#i#93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b.v
# Break at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b.v line 95
run
# Loading interleaver_timesim.sdf
# ** Fatal: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interleaver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Process: /interleaver_tb/interleaver_tb/#i#1791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v
# Break at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v line 1791
run
run -all
# ** Note: $finish    :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b.v(91)
#    Time: 9078 ns  Iteration: 0  Instance: /interleaver_tb
# 1
# Break at 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b.v line 91
下面是我引用sdf時的command:請問一下我是那邊出錯了嗎?
sdf檔案在檔案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下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imesim.sdf",interleaver_tb);
end

网友:

将$sdf_annotate(“”,...)中的每一个'\'都用'\\'替代试一试。

楼主:

厲害厲害~~
我真的只有一聲嘆息了!!!!
       真是非常感謝啦^^

楼主:

在請問一下,改了之後出現這個問題~~
# Loading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13):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soc/L1/c1[8]/CYSELG_0'.
# ** Error: (vsim-SDF-3250)------------------------這些我根本不知道是啥@@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22):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soc/L1/c1[8]/CYMUXG2_1'.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35):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soc/L1/c1[8]/CYMUXFAST_2'.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45):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soc/L1/c1[8]/CYAND_3'.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5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soc/L1/c1[8]/FASTCARRY_4'.
# ** Warning: (vsim-SDF-3432)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 This file is probably applied to the wrong instance.
# Ignoring subsequent missing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 Failed to find any of the 47488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2)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 Try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tb'. It contains all instance paths from this file.
# ** Fatal: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Process: /map_decoder1_posttb/#i#219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der1_posttb.v
# Break at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der1_posttb.v line 221
可不可以在麻煩幫忙一下~~@@

网友:

是不是SDF的作用范围不对?该SDF是作用到interleaver_tb还是应该作用到interleaver?

楼主:

之前改的用來作interleaver_tb的postsim可以模擬,結果也正確,我照原法改另一個project的testbench : map_decoer_1_timesim.sdf 就出現了上面的錯誤~
我是不曉得從那邊看sdf對應到那個文件,下面是我在testbench中的寫法,
initial
begin
$sdf_annotate("C:\Modeltech_5.7f\examples\interleaver\interleaver_postsim\interleaver_timesim.sdf",interleaver_tb);
end
感覺像是對應到map_decoer1_posttb ???

网友:

最大的可能是读取的sdf文件与你指定的标注实例(instantiation)不符。
$sdf_annotate("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map_decode_1_instantiation);

楼主:

标注实例(instantiation)是指我的top module還是testbench~
我是寫testbench : map_decoder1_posttb
這樣對吧~~??
$sdf_annotate("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decoder_postsim\map_decoer_1_timesim.sdf",map_decoder1_posttb );

网友:

我觉得应该是你的top module

楼主:

我後來TRY了一下,寫法是沒錯啦(topmodule_tb),因為我用別的project來作,結果相同的步驟,別的project可以作後仿真,但是map_decoder_1這個就不行@@
# Loading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19579):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map_decoder1_posttb/soc/L2/m5/madd_axb_3_1535'.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19592):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map_decoder1_posttb/soc/L2/m5/madd_axb_2_1536'.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19605):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map_decoder1_posttb/soc/L2/m5/madd[4]/CYSELG_1537'.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1961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map_decoder1_posttb/soc/L2/m5/madd[4]/CY0G_1538'.
# ** Error: (vsim-SDF-3250)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19624): Failed to find INSTANCE '/map_decoder1_posttb/map_decoder1_posttb/soc/L2/m5/madd[4]/CYMUXG2_1539'.
# ** Warning: (vsim-SDF-3432)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 This file is probably applied to the wrong instance.
# Ignoring subsequent missing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Warning: (vsim-SDF-3441)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 Failed to find 28916 out of the 173155 instances from this file.
# ** Fatal: (vsim-SDF-3445) Failed to parse SDF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er_1_timesim.sdf".
#    Time: 0 ps  Iteration: 0  Process: /map_decoder1_posttb/#i#219 File: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der1_posttb.v
# Break at C:/Modeltech_5.7f/examples/MAP_decoder_postsim/RTL_code/map_decoder1_posttb.v line 221

真的想不到還有哪裡有問題,沒辦法只好在從頭在試一遍看看囉@@

楼主:

在請教一下~我重作之後結果出現另一個錯誤
** Error: C:/Xilinx/verilog/src/simprims/X_RAMB16_S9.v(460): $setup( negedge ADDR[2] &&& EN:21977 ps, posedge CLK:21988 ps, 284 ps );
#    Time: 21988 ps  Iteration: 0  Instance: /map_decoder1_tb/map_decoder1_tb/\blockmem3/mem3/mem2/B5\
$setup( negedge ADDR[2] &&& EN:21977 ps, posedge CLK:21988 ps, 284 ps );這句話詳細意思是啥阿?
我是不是應該重新檢查我的timing對不對~
怎摸從錯誤訊息來檢查那個port的timingㄋ?
請各位大牛不吝賜教一下,謝謝~~

网友:

你的一块blockram的address或enable信号建立时间不够。

楼主:

謝謝bravelu以及 一声叹息大牛,的確是我的setup time不夠,之前的錯誤是操作步驟有問題造成的@@
可是在問個後續問題,RTL level 的setup time 是在選擇device的時候就固定了,所以我是不是只有下列選擇來run 我的postsim :
1.加長我的 clk period .------不過這個方法我試了之後發現要加大好幾倍才可
                             以跑出正確結果。
2.重新選擇device---------------------------------沒試過,不知道效果大不大@@
3.跳回behavior coding的地方重新更改原先的design--------光想到我就頭大了@@
不知道還有沒有其他補救辦法ㄋ~???
另外在問一個問題,在ISE裡可不可以像synplify pro一樣下contraint阿?可以的話怎摸下咧@@想說用面積來換速度,這樣會不會太白爛咧@@
謝謝謝謝.......................

网友:

最好的解决办法还是改你的code。用constraint也许可以实现(而且过程也不简单),但是可能不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