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创]串行数据接收器代码,经过综合和简单的仿真,希望大家指正

楼主(2003-12-10):
根据一网友的文档编写了一个简单的串行数据接收器,经过综合和简单的仿真,没有发现功能错误,希望大家指正,文档和代码都在压缩文件中。因为自己也是新手,所以有以下问题:
1:我对从线路中提取时钟的方法不熟悉,因此不知道我的代码中的方法对不对。
2:关键路径延迟较大,但是我对如何修改代码来减少关键路径的延迟不熟悉,希望大虾们能指导一下。
3:测试模块写得很简陋,很可能有些问题反映不出来

网友:

大力支持!欢迎

楼主:

谢谢老大的鼓励,希望能指出我的代码中一些不好的地方和方法

网友:

顶,大力支持!!论坛需要这样的无私奉献者!!

网友:

请问:设计者,下面这个语句的作用?
      begin
                     sdatam<=sdata_i;
sdatas<=sdatam;
if(sdatam&(!sdatas))  这个的作用是什么啊?
begin                 sdatam与sdatas不是一直相等吗?
lineen<=1;
linenen<=0;
end
                  …………
                    end
呵呵,我是个初手,还请多多指教,他的含义到底是什么?:)

网友:

begin
sdatam<=sdata_i;
sdatas<=sdatam;
if(sdatam&(!sdatas))           --------1
begin
lineen<=1;
linenen<=0;
end
else if((!sdatam)&sdatas)  ----------2
begin
linenen<=1;
lineen<=0;
end
else
begin
linenen<=0;
lineen<=0;
end
end
两处的区别在哪儿啊?他有什么作用啊?还请指教

网友:

    串行数据线路提取时钟,用模拟锁相环。
    也可以用高速时钟,譬如你的码流时钟是8M,你可以用40M的时钟或者64M的时钟来提取,注意:发送端要加绕码,数据流中不要有长‘0’或长‘1’

楼主:

to bjvid:1处提取数据的上升沿,2处提取数据的下降沿
to dragonyoo:线路编码是曼彻斯特编码,因此不会出现长连零的问题,我用的是高速时钟提取时钟,32M提取2M时钟,应该可以吧??另外,我对时钟提取的方法不是很明白,能给我讲讲吗??

网友:

1)我看到原创区有一个dpll的设计,可以进行同步信号的提取,就是有些地方不太懂。
2)线路编码是曼彻斯特编码,是不是在verilog中做的还是?

楼主:

1:用dpll提取时钟也可以,不过我也是不太熟悉
2:因为只做了接收端,所以里面没有曼彻斯特编码模块,曼彻斯特编码规则很简单,很容易实现

网友:

下面引用由dragonyoo2003/12/11 09:54pm 发表的内容:
串行数据线路提取时钟,用模拟锁相环。
    也可以用高速时钟,譬如你的码流时钟是8M,你可以用40M的时钟或者64M的时钟来提取,注意:发送端要加绕码,数据流中不要有长‘0’或长‘1’

请问:用模拟锁相环如何提取串行数据的同步信息啊?
还有就是你指的绕码是什么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