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输出文件中的逻辑方程问题

楼主(2003-12-11):
CLK  NODE  ISTYPE  'KEEP' ;
上句中NODE表示什么?
CLK  NODE  ISTYPE  'KEEP' ;
上句中ISTYPE是什么意思,后面的'KEEP'又代表什么?
Q21..Q0  NODE ISTYPE 'REG_D'
上句中REG_D是表示什么意思?
先谢谢再说!静候佳音!

网友:

这个是什么工具的输出结果?

网友:

是ABEL

网友:

CLK  NODE  ISTYPE  'KEEP' ;
上句中NODE表示什么?          是一个节点
CLK  NODE  ISTYPE  'KEEP' ;
上句中ISTYPE是什么意思,后面的'KEEP'又代表什么? 不清楚,是具有保持能力的节点吧
Q21..Q0  NODE ISTYPE 'REG_D'
上句中REG_D是表示什么意思?   寄存器类型

楼主:

多谢兄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