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yclone系列芯片的ram怎么用?

楼主(2003-12-11):
我想用cyclone系列的芯片中的ram做为我的设计中的rom。在初始赋值后,它总是被综合成很所LC,而不是使用片内ram。请问,这个问题怎么解决,期待ing

网友:

altera网站的

网友:

你设计的时候你的rom用了多大?
最少1.5Kbytes

网友:

你是自己写的ram模型吧?
应该用quartus生成ram模型,这样综合就能使用ram块了

网友:

调用LPM模块就行了

楼主:

谢谢大家。我用的rom比1.5k大,我是按照生成ram的方法生成rom(赋初值),结果不好使。我想调用LPM模块,但是不会,请指教。我用的是Verilog,综合工具是Leonardo,是不是也可以在Verilog中调用rom?

网友(2010-07-01):
调用LPM模块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