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一下做双向口的经验!!

楼主(2003-12-12):
[这个贴子最后由lizhen7799在 2003/12/17 09:07am 第 1 次编辑]

    双向口做法一般根据三态门概念来做,做输出时,直接使能输出。但是做输入时,将它置为高阻,通过外面输入信号,将总线置为相应的电平。不知这种理解对不对,能不能谈谈一下你做双向口的经验啊~!

网友:

你说得基本是正确的。

网友:

--------------------------------------------------------------------------------
  你说得基本是正确的。

能否讲一下,不正确的时候?

网友:

我觉得你所说的是对的,
三态门的一方动作时另一方必须是高阻,否则冲突,成不定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