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C9572读数据时的奇怪故障求高手指点

楼主(2003-12-15):
我用单片机控制由XC9572设计的接口电路,XC9572相当于8255工作,可是当我送出某个输入口的地址,执行读操作指令时,XC9572奇怪地复位(输入口有8个,均有10K上拉电阻),可是输入口如果有某一个口接地(低电平)时,XC9572就不会奇怪地复位了,请问各位高手,这到底问题出在哪里

网友:

code拿出来看看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