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pga引脚的问题

楼主(2003-12-15):
对于ALTERA的FPGA芯片,有些引脚如:RDYnBSY,nWS,nRS,CS,nCS,CLKUSR等配置引脚.如果我不用时,可以让它们悬空吗?

网友:

可以

网友:

这些都是下载时用的,不用时当然是悬空的了。

楼主:

如果我把它们设为一般的I/O口,用法和普通的I/O是一样的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