除法的实现

楼主(2003-12-16):
在电路中怎样去实现除法。我的一个很长的除法算式经过分段和简化处理后得到如下两个算式:
当X<=0.001时,Y=(B0+B1*X*X)/(A0+A1*X*X);
当X>0.001时,Y=(B1+B2*X*X)/(A1+A2*X*X);
上面两个算式没法再简化,请问怎样去做这个除法电路。直接用verilog中的“/”操作符可以吧,但这样得不到小数,而用“%”则得不到整数。如果合起来用,好象也行不通,精确不了。各位大侠,你们是怎么做的呢?

网友:

最好自己做,去网上找些除法的源代码来参考。应该有不少的

楼主:

那碰到这种不能再简化的除法算式,是不是一定要用除法器来实现呢?

网友:

你的除法如果只是行为级的,直接写就可以了。
但如果是要硬件实现出来的,一般只能做一位除(也就是减法运算),就是说,除法必须做多个循环。

网友(2004-08-13):

错,可以采用硬件上的多为除法运算方式进行除法运算

网友:

看看计算机组成原理,用硬件实现除法! 网上这些代码也很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