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一个关于FPGA的反编译问题。

楼主(2003-12-16):
我最近在分析一块用80C196作CPU的单片机线路,其中用到一块Xilinx的XC3030,该FPGA芯片主要用来分配I/O口,我们知道XC3030是由程序数据地址0000或FFFF起始进行在线初始化的,请问是否有方法可以通过原程序数据分析出XC3030是如何分配I/O口的?

网友:

从原程序应该看不出来,IO地址空间应该是在XC3030里固定做好了的。

楼主:

据我手头上的资料分析XC3030是由外部程序在加电时进行初始化的。而且我也试过购买一块全新的XC3030芯片直接安装到板上也可正常工作。从而可确认板上ROM中应存放有初始化XC3030的数据。

网友:

哦,俺明白了,是CPU在上电时从ROM中先读出FPGA的位流给FPGA配置好。
这要反编译来看也是很难很难的。所以基本对于对FPGA的位流数据格式不是很精通的来说也是不可能的。即使精通,要提取出来也很费劲。

楼主:

正是这回事。
要是有相关软件就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