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教一个问题,如何看哪些register被放进了IOB?

楼主(2003-12-17):
我在一个设计中遇到这样的情况:
开始我在synplify中加了约束,指定一些寄存器放到IOB中,后来发现这样做反而对设计不好,于是去掉了这些约束。但是最后报告中还是有些寄存器被放进了IOB,不知道synplify是按什么原则选择寄存器放进IOB?

网友:

我使用的是FPGA COMPILER,所以也不知道为什么?
如果总是放入iob,可以按一下的方法作:
1。在RTL和综合时都不用管
2。修改UCF,把要放入IOB的寄存器加约束,
比如:INST "uusb_if/pktend_o_reg"IOB = FALSE;
INST后的名字不是RTL下的名字,而是综合之后在网表中的名字,一般是在综合之后输出一个.V的仿真文件,从该文件中查找到相应的名字

楼主:

我已经试过加约束禁止了我指定的寄存器放入IOB,结果可能是另外一些寄存器被放进去了,我想看到底是哪些。如果用输出。v的方法,那iob中寄存器一般叫什么名字?

网友:

我想可能是名字搞错了吧,你用p&r之后的report看一下使那些放进去了?
iob内的名字应该与.v内的一致。

网友:

我一般是看信号的建立/保持时间和Tco的值,如果不是很确定,我就看Place&Route的报告。

网友:

俺的看法是凡是最终的输入输出就可能放到IOB中,所以你的中间寄存器最好不要放到IOB中,而工具会自动把TOP的输入输出放到IOB中。

网友:

for xilinx, look map report.

楼主:

ok,map report 里面确实有,我没仔细看,thank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