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Cadence IC5的color问题

楼主(2003-12-18):
在使用Cadence IC5时,Display的color设置是不是只能是8位或24位的?
我的linux始终无法在24bit颜色下显示XWindow,最大只能设置为16bit,如果在8bit颜色下使用ic5,ic5窗口的颜色实在无法忍受。
请教各位大侠,有没有解决的办法?

楼主:

问题终于解决了,特发此文,以示庆祝。希望老大不要说我违规,呵呵。
事实再一次证明:只有想不到,没有做不到,赫赫。

网友:

一起庆祝!

网友(2004-02-03):

你是如何解决的能否具体说一下,多谢了!!

楼主:

哈哈,只有到处找驱动让我的linux可以达到24bit颜色了。

网友(2007-01-16):
display 应该是不支持16位的

网友(2007-03-10):
请教,具体解决的步骤,谢了。

网友:
请教,具体解决的步骤,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