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时钟频率和sampling频率的关系?

楼主(2003-12-19):
我现在正在设计fft的microprecessor,之前对很多基础知识都没缺乏!请问我要是设定时钟,这个时钟的频率和前面的sampling频率之间应该有什么样的关系?

网友:

至少要大于等于吧

网友:

你要“设定时钟”指什么?
是运算的时钟吗,那么看你允许延时是多少了
如果你允许500us计算一次FFT,那么在500us
内计算完就行了
sampling频率是和具体要求有关,如分辨率、带宽等

楼主:

我作的是关于4G里面的FFT,好像现在对4G的sampling frequency还没又规定!
可是要是我用pipeline的结果运算的时钟频率是不是就可以比sampling的小?
atuhappy版主的意思我不是很明白!

网友:

假设计算1024点的FFT,sampling frequency为100M,采集1024个点需要10.24us。
假设计算1024个点需n个时钟周期(设时钟周期为T),则需时n×T
要求实时的话,则n×T <= 10.24us就可以了
如果n<1024,那么T可以大于10ns,否则T小于10ns

楼主:

谢谢版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