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modelsim方真quartus产生的vho文件时总产生如下错误

楼主(2003-12-22):
我在用modelsim方真quartus产生的vho文件时总产生如下错误!谁知道是怎么会事吗?
vcom -reportprogress 300 -work ieee {E:/ith/t6000/simulation/modelsim/t6000.vho}
# Model Technology ModelSim SE vcom 5.7g Compiler 2003.10 Oct 10 2003
# -- Loading package standard
# ** Error: (vcom-19) Failed to access library 'flex6000' at "flex6000".
# No such file or directory. (errno = ENOENT)
# ** Error: E:/ith/t6000/simulation/modelsim/t6000.vho(35): Library flex6000 not found.
# -- Loading package std_logic_1164
# ** Error: E:/ith/t6000/simulation/modelsim/t6000.vho(37): Unknown identifier: flex6000
# ** Error: E:/ith/t6000/simulation/modelsim/t6000.vho(39): VHDL Compiler exiting

楼主:

我先建立了一个work库,又建立了一个project,再把vho文件加到project内,然后编译,就有这样的错误!

网友:

这样防震还需不需要其他的库?可以直接仿吗?

网友:

好像是需要加器件库,如果你用altera oem班就不会出这个问题

楼主:

我用的是atera的flex6000系列的,怎么还出现啊?

网友:

你应该先编译一下altera的仿真库!!
然后加进来才行!!

网友:

你的modelsim是什么版本的啊

楼主:

我的modelsim是se5.7的。

to :mmttb,你说的访真库在什么地方?怎么样编译啊?

网友:

建议你将modelsim自带的turorail花个1、2天的时间做一遍,:)

楼主:

老大,我看了,但没有发现是如何处理vho文件的解释啊!

网友:

按照mmttbb所说“你应该先编译一下altera的仿真库!!然后加进来才行!! ”的做 。
到quartus的目录下找到类似于flex6000.vhd的文件,在modelsim中将它编译到一个库中,并用vmap命令将该库map到flex6000。

楼主:

呵呵!我明白了,谢谢了,老麻烦您

楼主:

我先建立了一个库,然后建立了一个工程,在目录quartus/eda/sim_lib下,
将flex6000_atoms和flex6000_components两个文件加入,然后compile all;
但在编译这两个文件时,就有如下错误:
# Compile of flex6000_atoms.vhd failed with 2 errors.
# Compile of flex6000_components.vhd failed with 3 errors.
# 2 compiles, 2 failed with 5 errors.

楼主:

但我编译verilog的flex6000就没有问题

网友:


网友(2009-12-12):
我也遇到,不知道怎样解决。高手指点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