讨论一下:PCI 总线开发

楼主(2003-12-22):
各位PCI高手,请教一下:
我想通过PCI总线设计一个产品,要求如下:
1、计算机是控制者,产品是被动者,每次计算机发一个命令,产品收到后进行执行,执行完后返回数据给计算机;
2、计算机发的命令和产品发的数据包,长度都不能超过255个字节;
3、对速度要求不高,只要1000字节/S 也可以。数据量不是很大;
4、产品要稳定,可靠,成本低。
我查了一下资料,实现有三种方案
1、用单片机控制PCI总线的以太网网卡(老古  http://www.laogu.com)
2、通过PCI接口芯片;
3、通过PCI IP宏来实现;
不知用哪种,我刚接触PCI.

网友:

使用2,3更好
不仅硬件好做,软件也好设计

楼主:

若用2,芯片用哪种,请问有没有更详细的参考。

网友:

一般还是要看你pci桥local bus那边是什么接口,
plx的9052,9054都还比较常用,如果要接dsp,
一般用点专门的pci桥与dsp的hpi无缝对接。

网友:

use FPGA +PCI target card
very easy!

网友(2004-10-02):

如果用方法二的话,硬件和软件要如何设计?要准备什么东西?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