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EPF10K10不用配置芯片,有一些管脚应该怎么接阿?

楼主(2003-12-25):
比如说nWS,nRS,nCS等等,还有DATA0到DATA7,可以用作IO么?

网友(2009-11-25):
晕啦,6年前的帖子,我看到了。
不用配置芯片的话,那直接用JTAG 口烧录,就接那4根线呀。现在我有疑问的地方是,如果要配置芯片时,用JTAG口与配置芯片EPC 的连接,是不是仍然将那4根线连接即可呢(EPC芯片上也有TMS\TDI\TCK等4线)?不知道会不会有人关注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