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高手问题:我在MAX+PLUSII中用VHDL描述计数器时遇到的

楼主(2003-12-25):
我在MAX+PLUSII中用VHDL描述计数器,编译时遇到加号‘+’,就出现错误,说是调用子程序错误,无论怎么试都是这样,请问那位老师遇到过这个问题么?是不是我的MAX+PLUSII有问题啊,请赐教,谢谢

网友:

用verilog就不会出现这个问题
1164的库加了没有

网友:

应该是没有调用库

楼主:

实际上程序是这样写的,烦请各位帮忙看看吧,其中只有一个地方用的加号。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ENTITY count12en IS
    PORT(clr,clk,en  :IN  std_logic;
         qa,qb,qc,qd :OUT std_logic);
END count12en;
ARCHITECTURE rtl OF count12en IS
         SIGNAL reg: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clr,en)
    BEGIN
        IF(clr='0')THEN
           reg<="0000";
        ELSIF(clk'event and clk='1')THEN
           IF(en='1')THEN
              reg<=reg+'1';
              IF(reg="1011")THEN
                  reg<="0000";
              END IF;
           END IF;
        END IF;
     qa<=reg(0);
     qb<=reg(1);
     qc<=reg(2);
     qd<=reg(3);
    END PROCESS;
END rtl;

网友:

SIGNAL reg: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改成
SIGNAL reg:integer range 0 to 15;试试看
或者reg<=reg+'1';把1改成二进制表示

网友:

LIBRARY ieee;
USE ieee.std_logic_1164.all;
USE ieee.std_logic_arith.all;
use 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
ENTITY count12en IS
   PORT(clr,clk,en  :IN  std_logic;
        qa,qb,qc,qd :OUT std_logic);
END count12en;
ARCHITECTURE rtl OF count12en IS
        SIGNAL reg:std_logic_vector(3 downto 0);
BEGIN

PROCESS(clk,clr,en)
   BEGIN
       IF clr='0' THEN
          reg<="0000";
       ELSIF clk'event and clk='1' THEN
          IF en='1' THEN
             IF reg="1011" THEN
                 reg<="0000";
else
reg<=reg + 1 ;
             END IF;
          END IF;
       END IF;
    qa<=reg(0);
    qb<=reg(1);
    qc<=reg(2);
    qd<=reg(3);
   END PROCESS;
这样就可以了

楼主:

谢谢各位启发,加了ieee.std_logic_unsigned.all就好了。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