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需要一个开发板

楼主(2003-12-26):
这些天我在电脑上仿真仿真仿真,都是仿的,我想有个开发板,各位有什么经济点的么?毕竟小弟银子不多啊,我用的是maxplusII,想用altera的片子,各位给点建议吧:)

网友:

Protel自己做,我正在做

楼主:

我原来也想自己做但不知从何开始,有什么资料能参考么?请赐教啊:)
my Email:taotaott2002@etang.com 谢谢啦!

网友:

我这里有个暂时做好的Protel原理图你要么

网友:

下个星期有开发板与大家见面,详细资料如下:
◆ 主板采用Xilinx公司的Spartan II系列FPGA,门数容量为10/20万门,满足多数设计要求;Block RAM达40/56KBits,可用于一些嵌入式系统设计的要求;I/O速度达200MHz;内核速度达200MHz
◆ 140只I/O口全部引出,并通过标准40芯插座连接,方便使用普通排线
◆ I/O口兼容3.3V/5.0V,可用跳线选择
◆ 所有I/O口的引脚号均在图上标注,使用方便
◆ I/O插座的横向、纵向均采用标准间距,可使用市面上的所有万能板
◆ 板上内置稳压电路,只需输入单一5V以上直流电源
◆ 可通过JTAG/Serial方式配置FPGA,配置方式可选
◆ 板上自带48MHz有源晶振,配合DLL使用方便
◆ 电源及下载指示一应俱全
◆ 随板附送一块子板及必要连线,板载资源可做部分实验
◆ RS232接口,可与PC相连
◆ 板上焊有24C04,可作数据存储及I2C实验
◆ 4位拔码开关及4个带上拉轻触按键
◆ 标准16芯字符型LCD插座
◆ USB插座,方便设计USB模块之用
◆ 8只LED,可作简单指示
◆ 采用双面PCB板及几乎全部的贴片元件,使主板小型、美观
◆ 附送配套的并口下载板,支持JTAG和从串模式
◆ 多种可在该平台上实验的VHDL/Verilog HDL例子和强大的技术支持,使您快速步入FPGA/ASIC开发的殿堂
下面是PCB图:
http://www.edaki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11

楼主:

to:kasimir
当然要了,谢谢,发到我的邮箱好吗?taotaott2002@etang.com
thank u very much!!!

网友:

好,周一我回宿舍就发给你,因为我只想自己焊所以用的都不是贴片元件,有6个开关,8个LED,6位动态数码管,2位静态数码管,VGA和PS2接口,实际就像是个玩具,FPGA是EPF10K10LC84,你要是自己玩儿玩儿或者参加EDA竞赛什么的或许用得着

楼主:

问一个小问题,电路板哪来啊?是用面包板么?我觉得你很慷慨啊,值得交个朋友!还得谢谢你啊:)

网友:

电路板我是去中发作(北京)一块也就90,做多了更便宜,器件买来自己焊,怎么着也比买一个成品便宜,喝喝

网友:

kasimir,能不能给我一个?我最近也是想学习一下这个东东,谢谢了!
邮箱wj790213@sina.com

网友(2004-02-01):

to:kasimir
能不能也给我一个?我最近也是想学习一下,谢谢了!
p_llu@hotmail.com

网友:

To :kasimir
偶现在比较犹豫,
周立功公司有个CPLD/MCU的复合实验板卖,你觉得是否值得?另外,能否把你的电路图及相关资料发给我呢?偶做课题需要啊,谢谢!!
我的邮箱:minghe_wang@163.com

网友(2004-04-29):

To:kasimir
我现在在做毕设,差好多资料,能否给我发一下下载板的原理图,小妹不胜感激!
很急呀!!!!
我的邮箱:baohanhan@sina.com

网友(2004-07-05):

请问你的开发板图是从哪里弄到的?我先做一个xc95288的开发板,但不知道去哪里找原理图

网友:

to kasimir兄:能发个我吗?
我也是新手,想学啊。有没有多余的板子了?mail:guangjunh@126.com
感激不尽啊。

网友(2006-08-08):
PCB图:asic;ic;fpga;cpld;嵌入式;单片机;mpu;mcu;asi;dsp;arm;mips)u5k)o0eGl7f
http://www.edaking.com/dispbbs.asp?boardID=2&ID=11

网友:
我也想做一块,只是不知道做什么好
也许不该这么拖着
只是太忙了

网友:
hao zhu yi 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