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CORE GEN生成的FIFO进行行为级仿真的问题。

楼主(2004-01-09):
请教各位大虾,我在设计中涉及到异步FIFO,用Xilinx的Core Generator生成的FIFO要进行行为级仿真的问题应该怎么办?

网友:

你用什么仿真工具?如果是modelsim要把core gen的仿真库编译一下。

楼主:

多谢,我用的是modelsim,library中也能看到XilinxCoreLib_ver,不过出现以下提示:
Error: (vsim-3033) E:/PCI-AD65M/src/asyn_sam_fifo.v(99): Instantiation of 'ASYNC_FIFO_V5_1' failed. The design unit was not found.
#         Region: /sys_top_tb/inst/sample_fifo_ctrl/inst_i
#         Searched libraries:
#             work

楼主:

多谢斑竹Bravelu,搞定了,多谢指点!

网友:

不客气。

网友:

将详细一点吧,,生成的fifo怎么仿真,,怎么再modelsim里建库??是像编译simprim库那些一样么????求救啦!!能不能把步骤讲一下,谢拉

网友:

你的就不详细!你用什么生成FIFO的?

网友:


网友:

是像编译simprim库那些一样么????
对,比较类似。在xilinx的安装目录下有它的verilog或vhdl程序,编译一下,做成库。

网友:

编译vhdl的core库之前是不是先要编译好其他的库,昨天我直接编译这个库全报错太空不了,编译的顺序是什么,先编译那个库

楼主:

为非OEM版Modelsim编译Xilinx仿真库的方法:在DOS界面下进入Xilinx安装目录“~xilinx\bin\nt\”, 在此目录下运行:
(1)如果使用verilog语言,就敲入以下命令行,回车后去喝杯咖啡吧: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verilog -o ~modeltech_x.x\xilinx
    (如:我的modelsim 5.6安装在“D:\EDAKITS\modeltech_5.6”目录下,就运行: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verilog -o D:\EDAKITS\modeltech_5.6\xilinx\
(2)如果使用VHDL语言,就敲入以下命令行:
     compxlib -s mti_se -f all -l vhdl -o ~modeltech_x.x\xilinx\
(3)如果你使用混合语言,那就在输出目录中加入相应目录加以区分即可:
     ~modeltech_x.x\xilinx\verilog
     ~modeltech_x.x\xilinx\vhdl
(4)编译完成后必须将modelsim目录下的配置文件modelsim.ini的只读属性去掉,加入相应的库定义:
abel_ver = d:\Modeltech_5.7g\Xilinx\abel_ver
simprims_ver = d:\Modeltech_5.7g\Xilinx\simprim_ver
uni9000s_ver = d:\Modeltech_5.7g\Xilinx\uni9000_ver
unisims_ver  = d:\Modeltech_5.7g\Xilinx\unisim_ver
XilinxCoreLib_ver = d:\Modeltech_5.7g\Xilinx\XilinxCoreLib_ver
应该就一切OKAY啦!

网友:

下面引用由yn8003232004/01/12 11:47am 发表的内容:
编译vhdl的core库之前是不是先要编译好其他的库,昨天我直接编译这个库全报错太空不了,编译的顺序是什么,先编译那个库

我没有试过直接编译这个库,一般是编译好unisim和simprim之后。

网友(2004-02-12):

to jamyce :你看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

是你机器的环境变量设置的不对,应该设置 XILINX 为ISE的安装路径

网友(2004-07-07):

我用compxlib编译后,在相应的目录中怎么没有看到xilinxcorelib_ver的目录?
多谢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