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三角函数用verilog怎么实现?

楼主(2003-12-31):
比如正弦,多谢

网友:

查找表。

网友:

只要做1/4周期的就可以

楼主:

这个要可综合的话还要作个存储器啊,
有别的方法吗?

网友:

就用fpga内建的sram就可以了,
一般就是把90度分为64份,
如果你求的精度更高,
可以分为128甚至更多。

网友:

可以考CORDIC算法

楼主:

多谢了

网友:

下面引用由guanfree2004/01/03 09:54pm 发表的内容:
可以考CORDIC算法

什么是cordic算法?

网友:

数字信号处理的FPGA实现一书里讲了